plc与2种变频器RS485通讯

楼主(2016-03-05):
请教各位大神,欧姆龙CP1HMOUDBUSRTU,怎样用485控制三菱变频器与富士变频器,就是2种变频器用一个plc同时做485,有哪位老师可以指点迷津,谢谢谢谢!

网友A:
只要通信的协议是一样的,就能够实现不同设备的通讯!

网友B:
三菱无协议。。。富士估计也是。。。自己写校验码就可以了

网友C:
三菱和富士变频器都内置MODBUS协议,主要是要弄清楚地址!!

网友D:
软件方面搞定还得注意硬件接口了

QQ:3469944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