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FX2N如何读取9位数值的绝对位置编码器!

楼主(2016-03-05):
因为工程项目需要,将原先的8位(256)绝对数值编码器换成9位(360),结果发现同样的程序读取不了。
原先8位的绝对值读取数值可以从0至255正常读取,换成9位后读取的数字从75开始至435范围内,无法从0至359这个范围读取。
在此还望高人指点我给这样解决!!(其实我可以用一条减法指令将当期值减去75,但是我不想这样做,只是想知道为什么同样的程序转不出9位的编码器值)谢谢!!

网友A:
不知道你的编码器是什么样形式的输出信号哦,格雷码?二进制还是走通信?

楼主:
就格雷码!!单圈的绝对位置编码器!

网友B:
75对应0,435对应359,可以把格雷码读取的值减去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