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5):
如题,我是新手,正在学习三菱的PLC,已经画好了触摸屏界面,编好了GX works2工程,
但是仿真的时候提示PLC类型不对
WORK工程里选的是FX2N系列的PLC
我网上查仿真说GX WORKS2只能用GX simulator2来仿真,但是
simulator3里选GX simulator可以选择多种CPU类型,GX simulator2里只有一个melsec-Q系列的,没有FX系列PLC啊。
怎么办?
lishunlong86

网友A:
选GX simulator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GX simulator即可

选simulator要在gx simulator设置里面没法选择works2的工程文件啊。
lishunlong86

网友A:
你用的是FX,不需要选;多CPU的时候你才需要选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FX,不需要选;多CPU的时候你才需要选工程。

看下楼上的设置,我使用的触摸屏仿真软件,仿真触摸屏操作和PLC程序。
问题就在这个设置里,没法仿真GX WORKS2的工程啊

网友B(2021-05-05):
如果没有真实的PLC,就用电脑仿真。先运行GX Works2(要另存成GX Developer格式)或者GX Developer仿真,再打开GT Designer3设计好的画面,设置好参数即可模拟仿真。
详见: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701890.html
  • 下载积分:+1(q2374392249)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