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请教加热用三相可控硅模块的规格选择问题

楼主(2016-03-05):
想用温控器输出的4-20MA信号送给三相可控硅模块控制三相加热管加热水,加热管功率为10KW需选多大的规格,哪家的比较好?谢谢

网友A:
可控硅 用模拟量控制? 开关量控制啊

楼主:
4-20MA模拟量

网友B:
要求高吗?在乎价格、还是稳定性?

网友C:
我用一般常用的就是夺阳明的 温控器及可控硅模块,阳明 是台湾的品牌质量上面比国产的好些吧(个人认为),如果价格不是问题的话 建议整套都用欧姆龙的吧,加热的控制效果非常的好。
下载积分:+5(liupei1899)

网友A:
。。。。。是我看错了 我以为你问的是 你模拟量控制可控硅

网友D:
网上随便淘一下有的是!!随便找个电力调控器就解决问题!!
下载积分:+5(liupei1899)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