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仪表UNI800与CP1H通讯不上

楼主(2016-03-05):
近来研究称重仪表的通讯,仪表7.1.E。19200 ASCII.。发送7个字节,B0= ENQ=05 B1 B2=站址30 31 B3=R52 =读指令,B4=c小写=62。B5B6=0D 0A CR LF。以上通讯数据用串口调试助手完成.。
已在设置项里设置起始符05,结束符CR LF。A392.13导通,A392.14不导通。接收不到数据。不知为何?求大侠指教!!!

网友A:
发送字明明是7个字节,你设置为4个,发送的字符串就不对,叫从机怎么反应?

楼主:
老师,你好!我是4和7都实验了不行。在设置项里设置开始符和结束符,是否也要算在发送的字符数内?

网友A:
按照你的程序,得出字符串,如下:
\ENQ01Rb\CR\LF
你觉得对吗?

楼主:
你好:版主!!
感谢指导,这个程序坏在在设置项里设置开始符和结束符,全部编写进在程序里,通讯正常了。我特意试验了。不知为何?接受14个字符。

网友A:
建议RXD指令的连线条件只要一个A392.14
它会自动根据你的发送指令调节接收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