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下安装gx works3出错解决的办法

楼主(2016-03-06):
昨天收到一个FX5-80MR,第一次安装GX WORKS3正常,但打开后发现是英文版本,卸载。安装中文版,这时问题出现了,安装到一大半时提示:安装文件出错,需要重新下载安装。重新下载中文版和英文版的安装也同样提示。这时打开GX WORKS2也提示出错:内存不足,存储空间不够。都准备重装系统了,看到一大软件不想重装,就把GX WORKS3,GX WORKS2卸载掉,在删除安装文件夹时提示有些文件无法删掉,我觉得肯定有些服务在一直运行,所以无法删掉。
然后把三菱相关软件都卸载,同时在运行输入: services,打开本地服务,找到三菱的相关服务,停止运行后,删除原来无法安装文件。再重装软件,成功。

网友A:
具体是哪些服务呢?
我这台电脑上有的是 GX Works2 Service 和 MELSOFT Mediative Server
我用msconfig把它们关了

楼主:
当没有截图,好像安装好了没有这个服务呢。
你把文件夹works3,works2所有文件删除,如果不能删除就肯定有服务在运行,停止服务后就可以安装了。我是先装works3,再安装works2,现在用起来没有问题。
先装works2,后面装works3复制一些文件去works文件夹,反之不会,可能这样某些文件会出错。
可能中文版的某些兼容问题,这样安装两个软件无法联动,两个软件各自使用没有问题。

网友B:
根本原因不在 是否有 三菱的软件服务在运行,有时候可能是你删除了一个关键的文件,然后安装成功,你就会认为是服务的干扰,其实不是,根本原因是软件在重装时,有很多数据要写进注册表时,软件发现注册表内有同名的项目,导致软件无法判断是否需要继续安装,只好报错。三菱软件普遍存在此问题,不然为什么每次都是在卸载一个软件后发生安装问题,如果说是服务的话,你同时安装多个三菱软件一样能成功,在运行一个三菱软件的同时,再去安装另一个三菱软件,基本上都会安装成功,总而言之,凡是出现安装问题,请进入注册表,把安装失败的软件在注册表里的项目全部删除,再次安装,绝对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