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
请问哪位用过Android App-台达 PLC Smart VIEWer软件的

楼主(2016-03-06):
我需要用安卓手机通过网络控制PLC,不需要很复杂的功能,能控制I/O口就行,想问一下各位有什么办法,我看台达官网有一个这种软件,想问问哪位有用过的,好不好用?或者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可以实现手机控制PLC?谢谢!

网友A:
你要实现的是什么功能??比如!控器电灯开关,或者是控制空调进行温度调节等功。如果是前者则容易实现,后者则有点麻烦,成本投入较高。
就实现控制电灯开关这样的功能就行,就是控制I/O口就可以,有什么简便一些的方法呢?谢谢
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供应二手拆机PLC 、触摸屏、伺服、步进、变频器、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各种品牌输入输出I0接线端子台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