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 32MT/ES可以同时控制两台伺服和一台步进吗

楼主(2016-03-06):
FX-3U. 32MT/ES可以同时控制两台伺服和一台步进吗?因为伺服脉冲电压24V,步进5V。两个负极可以接在同一COM0上吗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A:
可以,步进脉冲线串个电阻就可以呢。
多大电阻串电源负极还是脉冲端

网友B:
串一个3.3k的电阻就可以啦
你的意思是不要5V电。用24V串3.3K电阻变5V啊

网友C:
可以啊 串电阻不知道, 不过伺服和步进可以在不是同一个com的输出点上嘛,
我想知道如果两台伺服要实现同时连续变速用PWM可以实现吗?

网友D:
串联多大电阻说明书里有。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E:
我一般串个2K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