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6):
维纶触摸屏程序在电脑上想把触摸屏上面的文字修改一下,在电脑上打开维纶触摸屏程序看不到要修改的文字,触摸屏连接编程器就可以看到文字,请教怎样修改隐藏文字,下面两个图片第一行,(当前直径)第二行,(张力显示)都正常后面就显示不出来,第二图片就是连接编程器就可以显示出来,请问怎样修改显示不出来的文字,多谢

网友A:
屏没有密码的话,你将屏xob文件上传,然后反编译,修改好文字,再编译将文件下载到屏里面。有密码的话,你找高人把文件传上来先。

楼主:
上面的第一个图片就是反编译出来的,可以显示第一行和第二行的第一排,后面黄色空格上面显示不出来,文字无法修改,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没有密码的话,你将屏xob文件上传,然后反编译,修改好文字,再编译将文件下载到屏里面。有密码的话,你找高人把文件传上来先。

你好!第一个图片就是反编译出来的文件,第一排和第二排显示正常,后面黄色4个格上面文字无法显示,當前直径和张力显示,因为是繁体字,我要改成简体字,请教怎样改隐藏的文字

楼主:
       请教高手帮忙,多谢!

楼主:
这个图片用红线圈的文字要修改,把程序反编译出来红圈的文字显示不出来,请怎样修改红圈的文字,多谢!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高手在那里,没有解决问题不能沉下去啊

网友B:
仅仅是文字,直接添加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仅仅是文字,直接添加就行了。

班主你好!在电脑上是显示不出来圈红圈的文字,连接PLC就显示圈红圈的文字,在电脑上怎样能找到圈红圈的文字,多谢班主帮助!

网友C:
是不是在状态显示,0,1那里,你切换一下试试

网友D:
你確定修改的頁次就是顯示的頁次?

楼主:
肯定是这个页面

网友A:
这个没有遇到过,发XOB上来,坛里高手众多。
没有文字显示,会有一个框框的,如FK0,SB0之类的,有的话里通过可以通过元件或者宏之类来显示文字,这个都没有就真的不知道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在状态显示,0,1那里,你切换一下试试

有道理,可以切换一下状态位看一下。

网友F:
不懂,进来学习的。

网友G(2016-05-20):
删除了,重新用过不行吗,只是文本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