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7):
这两个板子叫什么,有什么用途,上面插了好多伺服电机的控制线,还有很多外接的触点

网友A:
IO扩展端子板
只是为了接线方便还是有扩展端口的功能

网友B:
不能同意1楼更多

楼主:
多谢,有个咨询平台可以省去好多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