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7):
FX-3U. 32MT/ES的Y0.Y1.Y2共同一个COM1怎么同时发两台伺服一台步进的脉冲啊因为伺服脉冲是24V,步进是5V啊。求告之!我想把5V负极和24V的负极并一起接Com1行吗?或有更好的办法?谢谢!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A:
可以并,不过可以这样,24V串一个2.2K的电阻。

网友B:
24V串一个2.2K的电阻

网友C:
步进串个限流电阻就好,电阻大小说明书里有。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D:
是得串电阻
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

网友E:
串一个限流电阻,比如24V电源,步进端一般采用2V光藕,电流一般5-10ma,详细的看手册要求;公式:R=U/I;24-2/0.005=4.4K,串在Y0线上就可以呢。
那我用5V电源不串电阻直接发伺服和步进的脉冲可以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E:
串一个限流电阻,比如24V电源,步进端一般采用2V光藕,电流一般5-10ma,详细的看手册要求;公式:R=U/I;24-2/0.005=4.4K,串在Y0线上就可以呢。

你看一下伺服的要求,有些里面已经有电阻,会导致电流达不到要求,检测不到脉冲或者丢失脉冲。

网友F:
把24V和5V的负极短接,再接到脉冲公共点COM1上面就可以了,伺服和步进的正极该接24就24,该接5就5,我经常这样用,感觉串电阻好麻烦。

楼主:
谢谢大家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C:
正好符合你要求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