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性开关编程的使用

楼主(2016-03-07):
Y14送料汽缸,Y15进料汽缸1,Y16进料汽缸2,Y17进料汽缸3。X3 X4分别是Y15进料汽缸的原位到位磁性开关,X5 X6分别是Y16进料汽缸原位到位接近开关,X7 X10分别是Y17进料汽缸原位到位磁性开关,X0 X1分别是启动停址!动作流程先动作Y14在动作Y15Y16Y17!请大家能不能出个简单易懂的梯形图按以上IO表编新人请大家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没明白你的意思!!你要实现什么功能?4个气缸之间什么关系??

网友B:
兄弟,你好歹说下工艺流程啊!就这样谁知道哪个气缸先动哪个气缸后动啊!还有复位的顺序也要有啊!

网友C(2016-04-10):
磁性开关灯亮接通是 程序里常开变常闭 常闭变常开

网友D:
我也是醉了你这样描述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E:
用SFC写,超级简单。

网友F:
不明白要表达什么

网友G:
了解动作后,编写输入输出,然后就是逻辑设计了

网友H:
如果只是简单的逻辑动作可以参考一下这个:

网友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