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第一次试编,FX2N双线圈问题求教,谢谢!!!

楼主(2016-03-07):
[attachment=145089] [attachment=145088] [attachment=145085] 坛友们,初学PLC,第一次试编,想实现如下功能:
机械手对孔进行拧紧,某一孔拧紧达到额定扭矩,表明拧好,进行下一孔拧紧;若未达额定扭矩,则重新扭。
编完后报了数十个双线圈错误,比如附件图中红色处,该如何解决额?感谢了!!!

网友A:
出現錯誤但不影響程式運轉

网友B:
例如Y6改为M1,在END前面加上,LD M1 OUT Y6,这样更方面修改输出点,在接线时将功能相同的点放在一起布线更方便。

网友C:
如二楼所诉,我一般在END前写一段

网友D:
是的,用辅助的M代替,然后再并联输出对应的Y点

网友E:
用了SET 重复线圈不影响工作,出现这种情况,最好用M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