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7):
三菱继电器型的plc能否加晶体管型的扩展模块?具体怎么接?程序需不需要该?我有一个fx-2n24mr的plc,一个fx2n-8eyt扩展,连上之后为什么扩展模块的输出都是常闭,程序没问题,控制扩展模块的输出的触点动作,输出也没反应,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可以的
那我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是输出烧了吗?

网友B:
一般不太可能全部都烧,可能接错线了吧。

网友C:
fx-2n24mr 这个型号不是三菱的,你搞个不是三菱的PLC带三菱的模块?
是啊,我之前用的是fx1n,出现这种情况,后来改用fx2n系列的,还是这种情况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B9%A4%BF%D8%B2%CC%C9%FA  欢迎光顾我的淘宝,更多更全三菱产品供应!

网友D:
你的基本单元plc的点管用吗?
管用,用晶体管型扩展不行,后来改继电器扩展,运行正常

网友E:
晶体管一般 com点接负
谢谢,我正负都试过了,还是常闭

网友F:
可以混用,只是共點跟外部24v要接對

网友G:
用是可以用的,接线自己注意点
江浙沪承接工控工程18168995588,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