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第一次试编,FX2N双线圈问题求教,谢谢!!!

楼主(2016-03-07):
坛友们,初学PLC,第一次试编,想实现如下功能:
机械手对孔进行拧紧,某一孔拧紧达到额定扭矩,表明拧好,进行下一孔拧紧;若未达额定扭矩,则重新扭。
编完后报了数十个双线圈错误,比如附件图中红色处,该如何解决额?感谢了!!!
[attachment=145092] [attachment=145091] [attachment=145090]

网友A:
你把那些公共的独立一个地址,分的分开地址,就搞个普通线圈可以了,,最终的那个结果不要用置位信号

网友A:
重新看了下你那程序
步进的怎么还倒回去?这样有两个stl同时触发,系统判断不了的 而且Y线圈最好是放出来用普通线圈,不要在步进里面,里面用M值代替,每个步进内都不同的M这样就不会错了

网友B:
步进不是象你这样写的啊,步进本来是个很简单的结构,结果被你写的好复杂

网友C:
你用M1和M2来驱Y6,

网友D:
在设置中允许双线圈

网友E:
使用SET ,RST 指令是允许双线圈的,只是也有一定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