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e-n60和台达dop-b10s411触摸屏怎么连接,设置通讯?

楼主(2016-03-07):
欧姆龙cp1e-n60PLC有一个内置rs232口和一个外加模块可转换成485的口
台达dop-b10s411有一个com1是232的,com2是485的。
请问我该怎么连接?PLC上内置232和com1连接吗?还是内置232和com2连接?还是要给PLC加个485模块然后和台达屏连?

网友A:
如果每个PLC分配一个串口:PLC不用设置。只要设置好上位机就行了,站号=0
主要是选好这里: [attachment=145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