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模拟量输入模块转换数字量跳动大

楼主(2016-03-07):
公司制作设备使用三菱FX2N-2AD模拟量转换模块,接压力及位移传感器,
同样的电路,一台基本没有波动,一台波动很大,传感器及模块都更换过
还是一样!

楼主:
用精密万用表测量传感器输出的电压信号,没有波动。
模拟量电压信号0-10V。

楼主:
三菱FX2N-2AD内部供电,应该不存在电源问题吧!

网友A:
看一下手册
2AD好像没有平均功能,需要自己写程序对AD进行处理,如平均,滤波之类的处理。如:采样30次,对去掉最大,最小的一个值,然后进行平均。这个波动会小一点。
波动大可以并一个小电容,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