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数控裁板锯程序

楼主(2016-03-07):
小弟编写了一个数控裁板锯的程序,(剪切木板)现在系统运行一直不稳定,有时候运行正常,有时候伺服电机不动,有的时候死机,断电重新上电有时候正常有时候伺服电机不动,请各位高手给指点一下。PLC型号是FX1N-24MT-001,伺服和触摸屏用的是台达的。

网友A:
估计还是程序时序问题
M8000 后直接跟定位指令? 一般很少人这么用
另外据说FX1N用S元件控制定位指令可能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