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菱FX-1N通信时能计算接收一帧数据里有多少个字节吗?
liuliangdt

楼主(2016-03-07):
问如题。怎么计算接收一帧数据里有多少个字节?

网友A:
應該看發送儀器(表)來決定数据里有多少个字节。
liuliangd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看發送儀器(表)來決定数据里有多少个字节。
谢谢帮顶。我是弄着玩的,我有一个三菱FX-1N的PLC和51单片机学习版若干块。我想写个通信协议,数据帧里的字节长度不一定,但又要将数据进行CRC校验。一看三菱FX-1N通信篇懵了。

网友B:
顶!学习通讯中,
请问三菱FX-1N通信时能计算接收一帧数据里有多少个字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