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计算方法

楼主(2016-03-07):
各位大神:下记指令在三菱Q系更中是比较指令中的什么意思,还请各位大师详细说明一下:
D< D64 K-3000
另外,请各位大师细说一下,脉冲计算方法,最好能举例细说一下
如:脉冲数 8000
位移10CM
螺杆要选多少MM ?

网友A:
如:脉冲数 8000
位移10CM
螺杆要选多少MM ?
这个和选螺杆没有关系吧
位移距离,根据螺杆和电机,伺服设置齿轮比,步进设置细分数目,还有电机变速比之类的,来设置输出多少脉冲。
下载积分:+5(最远是多远) 感谢分享!

网友B:
正好反着考虑问题了,正常是先知道螺距是多少,一圈是多少,给多少个脉冲走一圈或是单位距离

网友C:
楼主你这是伪命题啊,一个螺距是变量,一个电子齿轮比也是变量,一个条件怎么确定两个变量,结果是丝杆螺距随便选。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D:
引用楼主轩行天下于2016-03-07 20:12发表的 脉冲计算方法 :
各位大神:下记指令在三菱Q系更中是比较指令中的什么意思,还请各位大师详细说明一下:
D< D64 K-3000
D< : D双字元
D< D64 K-3000 ==> (D65)D64 < -3000 時,導通。
脉冲计算位移方法:
要看步進或伺服的規格及螺杆大小
一般而言,分1pulse = 0.72° ;1pulse = 0.36°
以1pulse = 0.72° 來算
10000 pulse = 10000*0.72 = 7200° = 7200/360 = 20圈 。( 1 圈=360° )
以螺杆大小看1圈能位移多少?
乘以20就得到位移距離。
反之,如果有位移的距離,也就可以得到脉冲數目。
下载积分:+5(最远是多远) 感谢分享!

楼主:
t
各位楼主,谢谢你们人讲解
但是特别要感谢4楼 楼主,讲得很是到位,
再此感谢4楼楼主 谢谢

网友E(2022-09-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