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7):
求cx-programmer软件,我下的9.3绿色版怎么总是提示插入cx-server rt磁盘是怎么回事?我不想装cx-one,cx-one集成软件太多,用不着,我只用cx-prommer,十分感谢

网友A:
WIN7系统只能用CX-ONE,那个CX 9.3的用在XP系统上可以,我也试过

网友B:
引用楼主abcd123580于2016-03-07 21:43发表的 求欧姆龙plc编程软件 :
求cx-programmer软件,我下的9.3绿色版怎么总是提示插入cx-server rt磁盘是怎么回事?我不想装cx-one,cx-one集成软件太多,用不着,我只用cx-prommer,十分感谢

安装CX-ONE,你选择自定义安装,不安装其他组件不就可以了么。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