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楼主(2016-03-07):
为何“+ D1 D151[D10] D1”这条指令CP1E能通过CP1H却无法通过,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A:
加数字用法错误。

网友B:
引用楼主wv5575于2016-03-07 23:31发表的 求解 :
为何“+ D1 D151[D10] D1”这条指令CP1E能通过CP1H却无法通过,有什么办法解决?
CP1H不支持 D151【D10】这种间接寻址方式,因此你需要使用:&D151或者*D151的方式来进行数据区的间接寻址。
Good Luck~

网友C:
二楼正解,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