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8):
           小弟想请问下模拟量转换问题       比如说 4-20 ma    对应外面的PT100温度的 0-100°   是怎么对应的        如果说用Q64AD模块的话是不是  4000除于100° =数字量为400的时候就是为10°    是这样子理解吗?                 要是不是的话应该怎么转换啊   谁能为小弟 解释一下    在此感谢不尽

网友A:
引用楼主qq791569514于2016-03-08 08:30发表的 模拟量转换问题 跪求 跪求 跪求 :
           小弟想请问下模拟量转换问题       比如说 4-20 ma    对应外面的PT100温度的 0-100°   是怎么对应的        如果说用Q64AD模块的话是不是  4000除于100° =数字量为400的时候就是为10°    是这样子理解吗?                 要是不是的话应该怎么转换啊   谁能为小弟 解释一下    在此感谢不尽

如果你使用的是GX Works软件,你可以在三菱中国官网下载Q64AD的库,并使用其中的标定过程函数来实现你的需求。
[attachment=145132]

如果你使用GX Developer软件, 你可以使用两点直线方程公式来编写线性化的功能呢。

Good Luck~
这库  在三菱官网找不到 能发下链接吗  谢谢
  • 下载积分:+5(最远是多远)

网友B:
    引用楼主qq791569514于2016-03-08 08:30发表的 模拟量转换问题 跪求 跪求 跪求 :
               小弟想请问下模拟量转换问题       比如说 4-20 ma    对应外面的PT100温度的 0-100°   是怎么对应的        如果说用Q64AD模块的话是不是  4000除于100° =数字量为400的时候就是为10°    是这样子理解吗?                 要是不是的话应该怎么转换啊   谁能为小弟 解释一下    在此感谢不尽

    假設線路接法為:Q64AD----溫控表-------PT100

    韌體設定:Q64AD--電流模式(4~20 ma = 0~4000 ),溫控表--電流輸出(4~20 ma = 0~100° )

    4~20 ma = 0~4000 = 0~100° C

    => 数字量 1 = 0.025° C

    数字量为400 => 400*0.025 = 10° C
  • 下载积分:+5(最远是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