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e 自动和手动

楼主(2016-03-08):
如题,自动和手动如何切换,可以用一个继电器的常开和常闭分别调用自动和手动子程序么? 急停按钮又该如何编写,还有复位暂停等功能。

楼主:
看来没人来,这个问题太简单了 大神都不屑于回答。。 我还是自己找答案吧。 复位的话用rsta w0 &0 &10 急停我用il 和ilc 不知道行不行。暂停的话我还没找到指令。

网友A:
手动,自动,复位都是相对独立的程序,暂停算是条件吧.

网友B:
方法有多种。如果是联系编程,可以全部做在程序中。如果工程需要,小型的完全可以在外部设置急停,复位则需编写。手动自动编写在程序内。程序很繁琐。看你工程要求大小。多找一些实例看一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