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厂三相电+零线+地线 加漏保是加3P还是3P+N

楼主(2016-03-08):
日本厂三相电+零线+地线 加漏保是加3P还是3P+N 零线不用的情况下。 还有算设备电流的时候,比如驱动器标示6A 电机标示 5A 电流算是 11A 还是算6A

网友A:
零线不用的情况下,加漏保是3P就可以了。驱动器标示6A 电机标示 5A 电流算是5A,因为驱动器负载电流要大于电机电流才安全,不然带不动或过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