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h1h和组态王,有做过的吗

楼主(2016-03-08):
做毕设可是现在用不了实验室,悲催,有几个问题求大神解答😊。1,组态王和cp1h链接rs232是不是淘宝买过来就行啊,还是自己接线?2,plc自带的2位七段数码管,怎么显示寄存器D0 的数据。3,组态王定义输入端CIO0.00就可以了,还是并联个辅助继电器定义它,4,组态王把下位机plc的数据通过代码处理一下再用可以吧。不确定拜托了,谢谢。

网友A:
1,可以直接用编程电缆跟电脑通信 2,cp1h使用手册上有详细说明 3,输入输出点,内部继电器哪个点需要监控,组态王就定义哪个点 4,plc的数据通过代码处理一下还可以用,不过要将处理结果保存在组态王的寄存器内。

楼主:
嗯嗯,用那个方口线就可以监控plc了呀,可我查的资料都是rs232 呀?其他的的我可以存着实验室测试。

网友B:
CP1H我的笔记本连接不上串口线,

网友C(2016-04-13):
CP1H跟组态王通信的话,必须用到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