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同行,现在有一收卷设备需求同步排线?

楼主(2016-03-08):
请大家指点一下,是用变频器与编码器闭环控制,还是另加编码器实时采集脉冲转换成速度、在跟具转换的速度给与一定的比例驱动排线电机,以前没做过这类要求高的精密排线,请教大家怎样做速度脉冲采集(电机主轴2800转一分钟、想用西门子的PLC200系列),谢谢

网友A:
有专门的排线器 你可以 查查

楼主:
没用,厂家要求精密的、我看啦他们的是侍服控制的、再取主轴转速的实时速度,

楼主:
光杆排线器不行,谢谢

网友B:
不知您的要排線材料是啥!紗線還是銅線.光桿不行只能用線性伺服電機來做排線驅動,

楼主:
谢谢、是电线0.5-15mm的直径

楼主:
没做过怎样读取主轴的实时转速,请大家指点指点

网友B:
放線主軸或線速度由前端接到後端,注意收捲恆定張力修正.要以盤寬度除以線徑就可以知道一個單位面積大約可以排多少線x收線當時直徑x3.14
就可以知道線速度對應的排線比值
公式可能要百度一下
給參考

网友C:
上海雅杰的包装机,用变频器与编码器闭环控制,变频器模仪输出实时转速给PLC,然后控制排线伺服电机。PLC用西门子1200

网友D:
绕线机吧。。。是不是跟锡卷类似。。。这个要求不是很高直接收脉冲一般plc算算就可以了。。。要是要求很高PLC算不过来。。。就要上运动控制器或者带凸轮的伺服。。。用用凸轮。。。。

楼主:
谢谢几位同行指教、不知道变频器闭环控制时会不会输出频率会偏差,在速频率低时,

楼主:
没做过怎样读取主轴的实时转速,请大家指点指点、西门子的是不是用高速计数器接收高速脉冲、再用中断计1秒或2秒的高速脉冲,算出当前主轴圈数,手上没硬件实际模拟,哪位可指教下或试试吗,谢谢

网友E:
参考雅杰的摇盘机

网友F:
跟绕线机差不多,
以前我用两个伺服电机做的,

网友G:
兩個伺服軸插补完全可以实现,如果功率不大,要採集運算進行同步控制或凸輪控制代價更高

楼主:
是不是一个伺服控排线,一个控制主轴?

网友H:
光杆排线器绕出来的效果一般,我也想改,但是工控这块不懂,学习中。

网友I:
如果要求精度高的话就该使用 力矩伺服电机。如果要求精度不是很高使用变频器加编码器闭环控制就可以
永远年轻

网友J:
你是什么机器排线,龙门还是端轴式的?

网友J:
这东西可以问我的。

楼主:
谢大家.,是电线收盘用的、客户要求不能压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