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8):
 [attachment=145137]   公司一台切削设备用到了这种欧姆龙的超小型传感器,高度和宽度都不超过8mm,直流2线式,检测面上面,检测距离2.5mm,动作模式NC,符合IEC标准IP67,外壳材质聚芳酯。
  由于切削设备使用切削液含有机溶剂,这种传感器虽然不是直接接触切削液,但是飞溅出来的和受热挥发出来的有机溶剂还是会腐蚀传感器外壳造成传感器损坏,多则一年半载,少则一二个月就要更换。
  这个应该是选型问题,请大家帮忙推荐合适的传感器代替这种传感器,主要是尺寸和材质一定要满足,因为安装位置狭小,CAD图片见下图。谢谢大家!

网友A:
拿个塑料袋套起来

楼主:
谢谢楼上的建议
同样的设备用的SMC的气缸,气缸上面的磁开关被切削液直接冲到都没有事,就是不知道SMC磁开关外壳是什么材料做的,有用同样材料做的超小型接近传感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