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8):
请问PLC编程 这样的各项配置会不会低了?

楼主:
我是想做PLC编程的   有没有什么品牌这样的配置用不了的?

网友A:
现在的本本,没什么说法了,对于初学者来讲,足够了
说不好听的,淘个二手的也搞定了
128G固态硬盘会不会不够用?

网友A:
引用楼主李宏耿于2016-03-08 14:43发表的 电脑配置与编程 :
请问PLC编程 这样的各项配置会不会低了?

如果只是练练,或者说是学习用用,足够了
如果你还想装其它乱七八糟的软件可能就不够了
如果买成机械硬盘的呢?
会不会影响什么

网友B:
特别是西门子的软件

网友C:
128G硬盘小了。除非是双硬盘。WIN7系统,系统盘都最好留100G,现在的工控软件都比较大,100G不算浪费(我原来留小了迁移过2次,特麻烦)。还得留20G(最好30G)来装XP(最好不用虚拟机),就两个系统就把你硬盘吃光了。一些数据文档,图片、视频你还得带个移动硬盘,麻烦!
至少500G硬盘。
前段时间硬盘开始出问题,XP系统出了3次故障(原来主要用XP)。立马换硬盘,把主要工作放在WIN7上来,搞了一周都还没有搞完,有些软件装起来费劲,有个软件居然搞了2天,各种问题,累!
还有也不建议你用联想IdeaPad系列来做工作机,TP,昭阳都是更好的选择。CPU最好选择主流点的,你这个U有点不够用,大家不要以为编程软件对U没要求,比如西门子软件编程的时候你再开个IE看下,U负担不轻,如果恰好还要开个电路软件,你那个U基本可以肯定吃力。最好I5,至少I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