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技术问题

楼主(2016-03-08):
我用三菱FX2N的plc向三菱的J4伺服发送脉冲,PLC发送5000个脉冲怎么在伺服接收的脉冲却是5120个,有时候回达到5250个是怎么回事呢?
我将PLC换成FX3U的也是这样,脉冲加了屏蔽线
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你把J4的PA13参数重新设置下,02xx。指令输入脉冲串滤波器选择
通过选择和指令脉冲频率匹配的滤波器,能够提高抗干扰能力。
0: 指令输入脉冲串在4Mpps以下的情况
1: 指令输入脉冲串在1Mpps以下的情况
2: 指令输入脉冲串在500kpps以下的情况
"1"对应到1Mpps位置的指令。输入1Mpps~4Mpps的指令时,请设定“0”
下载积分:+1(lwjhong) 非常感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