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8):
大家好!我自己修改了一段程序上传到PLC中,发现无法通讯,但又没有发现问题所在。
过程:
PLC通过RS485+ ,RS485_ 俩个线与变频器通讯,变频器接动力线(三相220V) 输出接马达)其他信号线没有接
程序附上
变频器设置:09-04 设0
02-01设3
02-00设 04
02-10设04
其他出厂设置

程序通过RS 串行指令编程的,

问题如下;
1 接线方面只要通讯线就可以了吗?(还要不要再接正方转端子呢?通过程序可以控制变频器的输出吗?
2 通讯上与否怎么看呢?

网友A:
通过程序可以控制变频器的输出的。论坛有很多例子。你下载个试下
QQ:532904130

楼主:
我想通过程序控制变频的输出,有做过吗?
就用RS串口指令 有做成功过案例吗?

网友B:
我也想通过程序控制变频的输出,有做过吗?

网友C:
引用楼主rrjlove于2016-03-08 15:22发表的 三菱PLC与台达VDM-F通讯的问题 :
大家好!我自己修改了一段程序上传到PLC中,发现无法通讯,但又没有发现问题所在。
过程:
PLC通过RS485+ ,RS485_ 俩个线与变频器通讯,变频器接动力线(三相220V) 输出接马达)其他信号线没有接
程序附上
变频器设置:09-04 设0

如果沒用過 台达485通訊,

會建議先用台达頻器操作軟體 【Delta_VFDSoft v1.47】測試了解一下。

楼主:
软件下载后打开后乱码啊
有办法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