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轮跟同步带轮周长怎么算?

楼主(2016-03-08):
在伺服控制中,我们经常用到链轮跟同步带,我就想问下,假如伺服电机转一圈的话,链轮或者同步带轮也转一圈的话他所走的距离肯定是它的周长,那链轮跟同步带轮的周长是不是节距乘以齿数,或者直径乘以π?谁能帮忙解释下。

网友A:
直径=齿数*模数
机械设计里需用到的知识!

网友B:
同步圆直径乘以π

网友B:
齿轮传动可抽象成两个圆的纯滚动(这两个圆就是同步圆),链轮、同步带类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直径=齿数*模数
机械设计里需用到的知识!
顶起

网友D:
一直搞不懂模数,就是用齿轮的时候,怎么选模数?模数不同的齿轮,只要直径不同就变比不同,那模数大小有啥关系?
lishunlong86

网友E:
链轮,周长=齿数*链条节距,链条(链条属于标准件)节距在机械手册上都可以查到。
同步轮,周长=齿数*齿距,一般同步轮做好都会有标记,例如40XM8,40是齿数,M8就是齿距8mm。另外也可以根据同步带上的型号来确定齿距

网友F:
(小半径r+大半径R)*π+中心距*2就是皮带长度L。需要用多少齿=L除以皮带轮齿间距。然后进位取整就好了
江浙沪承接工控工程18168995588,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