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想请教一下用三菱FX3U做2个伺服电机的运动控制

楼主(2016-03-08):
想请教一下用三菱FX3U做2个伺服电机的运动控制,怎样保证2个轴同时到达一个位置?做示教难做吗,想请大家教一下

网友A:
有这个功能 你查一下编程手册 我使用台达的做过 双轴控制功能 具体要看编程手册

网友B:
直线插补?圆弧插补?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C:
真心不知道

楼主:
只做直线插补

网友D:
这样要插补才行

网友B: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536579.html
拿去用~不谢~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E:
查补查补。。。。。。。。。。。。。。。。。。。。。。。。。。。。。。。。。。。。

网友F:
FX3U没有插补功能,你得找有插补功能的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