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与三菱PLC 通讯线如何焊接。

楼主(2016-03-08):
笔记本使用了USB转232. PLC使用了232BD,使用无协议通讯。
现在焊接了2-3 3-2 5-5 。是否还需要焊接其他的针脚?

网友A:
不需要直接使用就可以了

网友B:
買一條吧!

网友C:
其实买一根没多少钱

网友D:
7要用吧

网友E:
7好像是时钟脉冲

网友F:
其实买一根更可靠!

网友G:
这种线应该要买一条现成的,这样的屏蔽效果才会好。
多多学习

网友H:
直接用就丁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