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关于空调改装

楼主(2016-03-09):
如题:把空调的如题把空调的电容
拆掉,改用三相220V的变频器,可以实现变频空调吗?

网友A:
小功率单相电机拆掉电容用变频器驱动没有多大问题,不知1kw以上怎么样?非常期待答案。

网友B:
变频空调可不是加个变频器就可以的哦

网友C:
我觉得这样不可行,如果是三相的压缩机还可以

网友D:
主要是压缩机。。。家用空调都是单项压缩机,,,而且那么小功率你改变频器。。没什么经济价值

网友E:
PID你怎么做?

网友F:
把空调的如题把空调的电容
拆掉,改用三相220V的变频器,可以实现变频空调吗?
先了解基本的电机原理吧,单相电机和三相电机的不同。三相220V,三相380,和单相电机完全不一样,三相电机里面三组线。单相电机只有两组线圈,主绕组和副绕组。单机电机用的是可控硅调速,没有见过变频调速的单相电机。
你说三相空调装个变频,至少原理上可以。

网友G:
控制怎么做。

网友H:
这个貌似没有啥价值~~~

网友I:
有单相电机的变频器,不过一般压缩机都是活塞式的,转速低了会卡缸。大概记得变频空调的压缩机是螺杆式的…………,给大家讨论下

网友J:
这样好像不划算

网友K:
遥控不受控,电脑主板坏了,R22少了,能把这些问题解决了,我觉得也就够了,有时候有些东西尽量少折腾

网友L:
普通空调加个变频器是无法做到自动控温的,变频空调是工作在闭环控制模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