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FX-3U已经接触摸屏,加装485通讯模块可以做在线监控吗?

楼主(2016-03-09):
设备有故障需要在线监控PLC程序,但是还要用触摸屏操作,比较麻烦。
台达的PLC很好,最低档的都带485通信口,可以连接485接口在线监控,还不影响触摸屏操作。

网友A:
很好,我们自用台达,便宜好用
繁--尘

网友B:
可以加一个通讯模块就好了。

网友C:
触摸屏可以穿透链接

网友D:
台达人机好像不能透明传输,就是电脑通过人机读取通讯PLC。

网友C:
是不可以。。只能跟台达。。还是只能用个422BD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台达人机好像不能透明传输,就是电脑通过人机读取通讯PLC。
A系列的人机用过,上面说明可以通过通讯口穿透

网友C:
凡是不能虚拟串口的都不能跟他牌的plc透明,,

网友F:
我司专业销售台达PLC 台达变频器 台达触摸屏 台达伺服电机
有需要的么?
021-61111030
上海肯致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诚信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