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9):
昨天就关机重新开机后,  触摸屏报错 Screen No. Error
看到之前论坛上有些说是 屏幕编号的寄存器读写区域的数据超出了范围,
想请教下具体怎么弄

网友A:
这是你的问题?
[attachment=145157]

已经有大神回答你了啊:  原因是“使用了不存在的屏幕号”

约束屏幕号,确保读写区的屏幕编号区域内的数据不会使用没有的画面编号。

要确保不会使用到不存在的画面编号。

楼主:
已经搞定了! 不是寄存器数据约束的问题
是关机后PLC可能内部电池不足了,
开机PLC Batt.V 亮了 ,  Prog.E 在闪!~
我重新灌了下程式,就好了!!!!

虽然好了, 那个约束的还是没怎么搞明白,能不能告诉我参考哪个手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搞定了! 不是寄存器数据约束的问题
是关机后PLC可能内部电池不足了,
开机PLC Batt.V 亮了 ,  Prog.E 在闪!~
我重新灌了下程式,就好了!!!!

实际还是寄存器数据约束的问题!

PLC出现程序故障导致读写区内的画面号的存储器中的数据不对。

Good Luck~
  •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朋友,我最近有个富士触摸屏的项目,有些问题想请教,我的QQ609894333

    你可以直接在论坛发帖。

    Good Luck~

网友D(2016-05-25):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就是有一个画面切换按键点了之后。就跳这个出来。实际还是寄存器数据约束的问题!
    有时间再具体对机器进行研究。直至把它完全弄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