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MT4300C触摸屏的线序问题

楼主(2016-03-09):
我们正在用的信号线是DB9母转圆头MD8针232串口的,接在COM0上,信号线有两根针损坏了不知道原来的接法,也不太懂这个,有大虾能提供一下线序吗
目前我们测到的线序是这样的:
MD8M-------DB9F
圆型针-------D型孔
1---------------2
2---------------6
3---------------1
4---------------5
7---------------9

楼主:
查看了步科MT4300C的说明书
使用PLC [RS-232]的针脚对应为D型母头的2和3,那么只需要知道D型的3对应的8针是哪一个即可
再附上一个顺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