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连接电缆

楼主(2016-03-09):
请问一下像连接到三菱QPLC 的是GT01-C30R2-6P 三菱GT11/GT15触摸屏连接 Q PLC电缆 那么GT12/13/14/16 gt2000都通吗 GT01-C30R4-8P 三菱 GT11/GT15 触摸屏连接 FX3U/FX2N/FX1N 系列PLC电缆
但是如果是QJ71C24连接三菱触摸屏应该用什么电缆

网友A:
QPLC可直接通过232接口连接 GT10 11 12 15 16 GS GT23 25 27 连接线是GT01-C30R2-6P
QPLC也可通过QJ71C24进行串行通讯连接 GT10 11 12 15 16 GS GT23 25 27 连接线是GT09-C30R2-9P

网友B:
我也想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