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J2-C

楼主(2016-03-09):
有个三菱的控制系统是MR-J2-100C的驱动器,J2-C与J2-A的驱动器有什么区别,编码器是一样的吗
QQ 20471661
lishunlong86

网友A:
C的驱动器有内置定位功能,可以通过软件设定驱动器的定位数据。A的驱动器是脉冲型,定位需用PLC控制。以上仅供参考,详细功能区别最好自己看说明书。

网友B:
编码器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