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GA-40MR,带个编码器的,怎么算

楼主(2016-03-09):
编码器的脉冲式3000转/p,装在轮经是80的轴上,怎么去算这个关系,我假如输入1米,该怎么去算

网友A:
先求轮周长,轮转一圈编码器一圈也就是3000脉冲=轮的周长,我再算1米要转多少圈就知道了

网友B:
每求出每个脉冲等于多少毫米,然后用1米除以每个脉冲的距离就等于所需要的脉冲当量。

网友B:
即:3.14*80mm/3000=0.0837mm 1000mm/0.0837约等于11947

网友C:
算1米要转多少圈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