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s-14MT控制q2hb44md白山控制器控制步进电机吧,点击不会动

楼主(2016-03-09):
已经确认电机和控制器是好的,编程编了好几次就是不动,求帮助

网友A:
LD X0 DPLSY D0 D10 Y0 ;D0,D1是脉冲频率,D10,D11是输出脉冲数,Y0脉冲输出口,在线仿真试一下,将步进驱动的使能和方向,直接接线,不用PLC输出,接线和设置没有错的话,至少会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