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9):
台达B2系列伺服 编码器分辨率16万,减速比1;5,齿轮直径80MM,伺服电子齿轮比12000/377,脉冲当量0.01mm
ddrva k20000 k180000 y1 y2  这段程序机器的运行速度是多少

网友A:
真心想学习啊

网友B:
电子齿轮比设置错了吧,用发的脉冲/每转脉冲量然后乘以60
本公司主要从事三菱电机工业自动化(FA)产品的市场推广、营销和技术支持,本公司为三菱电机的授权代理机构。欢迎新老客户来电咨询: QQ:1241522406  13618657561上海制菱实业有限公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子齿轮比设置错了吧,用发的脉冲/每转脉冲量然后乘以60

这样计算出的结果是;米/每分钟 吗
这是客户给的信息 [电子齿轮比=编码器分辨率(16万)*脉冲当量(0.01mm)/3.14d*减速比(1;5)]这个算法对吗

网友C:
你的程序大概1000个脉冲一圈。。。。K180000...也就是180没秒。。。超速3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程序大概1000个脉冲一圈。。。。K180000...也就是180没秒。。。超速3倍
问商家要的也不知的对不对  1000个脉冲一圈怎么算的

网友D:
第一次学,有收获

网友E:
电子此轮是比较麻烦的问题!

网友F:
你知道你说的脉冲当量是指哪里的的脉冲当量吗,不然你求不出电子齿轮比的。
重剑无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知道你说的脉冲当量是指哪里的的脉冲当量吗,不然你求不出电子齿轮比的。

脉冲当量还有区别吗

网友G:
感觉伺服的分辨率不对,只有2的倍数整数。先要知道伺服的分辨率,也就是伺服转已一圈收到的脉冲数。也就是一个螺距。
  • 下载积分:+5(最远是多远) 感谢分享!

网友H:
    学习一下,第一次算这个

网友I:
伺服电子齿轮比 出厂值10000个脉冲一圈吧。如果速度达到可以不用管。直接用脉冲指令给速度就好了。
huiyang

网友I:
k180000   就是1秒发180K 也就是18圈每秒 也就是1080圈每分钟 这样总会算了吧。

网友J:
160000×转速=180KHZ×电子齿轮比,如果你的电子齿轮比是正确的,就可以推算出电机额定转速,转速即1秒转几圈,然后除以5算出经过减速箱后的转速,最后再×80×3.14得出实际转速   ?米/每秒

网友C:
引用楼主lct0502于2016-03-09 15:33发表的 PLC控制电机 怎么确定电机转速 :
台达B2系列伺服 编码器分辨率16万,减速比1;5,齿轮直径80MM,伺服电子齿轮比12000/377,脉冲当量0.01mm
ddrva k25000 k180000 y1 y2  这段程序机器的运行速度是多少

直径80:。。周长:251.2.。。。速比5那么伺服一圈是走50.24.。。。。。你想要脉冲单量0.01mm。。。也就是伺服走一圈5024个脉冲。。。。那么齿轮比为5000/157.。。。如果假设你是3000转的伺服。。。。每秒50转。。。。最高转速是K251200

网友K:
我算了一下,大概是920mm/s

网友L:
伺服转一圈要 5027  个脉冲   180000/5027*60   约  2148rpm
伺服电机转速可以监控看看

楼上说伺服转一圈一万个脉冲的都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伺服转一圈要 5027  个脉冲   180000/5027*60   约  2148rpm
伺服电机转速可以监控看看

楼上说伺服转一圈一万个脉冲的都错了

听厂家说速度是3M/MIN。按上面所说的计算差了好多

网友C:
楼主2b青年。。。鉴定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2b青年。。。鉴定完毕

我去!!!!!怎么中枪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听厂家说速度是3M/MIN。按上面所说的计算差了好多

只是算出电机转速  减速机比例 带轮大小线速度什么的自己看看就行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这样计算出的结果是;米/每分钟 吗
这是客户给的信息 [电子齿轮比=编码器分辨率(16万)*脉冲当量(0.01mm)/3.14d*减速比(1;5)]这个算法对吗

这个算法是对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C:

直径80:。。周长:251.2.。。。速比5那么伺服一圈是走50.24.。。。。。你想要脉冲单量0.01mm。。。也就是伺服走一圈5024个脉冲。。。。那么齿轮比为5000/157.。。。如果假设你是3000转的伺服。。。。每秒50转。。。。最高转速是K251200

此为正确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