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9):
大家好~
       我第一次用FX3U的PLC,以前基本都是用Q的,我发现一个问题啊~以前Q的都是每个轴都用定位完成信号~而且是独立分开的。
但我发现FX3U的三个轴都是M8029,当单独工作还能勉强使用。但我俩个轴一起运行的时候怎么处理啊~
比如我俩个轴都使用DDRVA这个指令,距离和速度一样,正常情况下俩个轴差不多是同事完成,那M8029还是反应一个完成啊。这问题大家是怎么处理的啊~
望各位大侠能施以援手啊~

网友A:
可以根据  轴busy 信号    m8340 m8350 m8360  配合 m8029用

网友B:
用伺服的INP信号,m8029和Q系列的定位完成信号其实是脉冲发完信号,并不是真正的马达定位完成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伺服的INP信号,m8029和Q系列的定位完成信号其实是脉冲发完信号,并不是真正的马达定位完成信号。

我用的步进电机·定位完成的要程序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根据  轴busy 信号    m8340 m8350 m8360  配合 m8029用

我试下,谢谢你啊~是个好想法。感觉得自己做完成型号

网友C:
M8340的下降沿加M8029的上升沿。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D:
m8029使用互相不影响

网友E:
用脉冲通道的当前脉冲数与预设值比较

网友F:
试试看 肯定能用  大牌产品不可能会有这么明显的bug 是吧

网友G:
可以根据  轴busy 信号    m8340 m8350 m8360  配合 m8029用
一楼大神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可以根据  轴busy 信号    m8340 m8350 m8360  配合 m8029用
一楼大神

不是这样用的,容易误导!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B9%A4%BF%D8%B2%CC%C9%FA  欢迎光顾我的淘宝,更多更全三菱产品供应!

网友I:
楼上解释下怎么用

网友J:
一般都用数据比较指令来进行定位

网友K:
1、可以根据 轴busy 信号 Y0( m8340) Y1( m8350) Y2( m8360) 配合 m8029用
2、如果是伺服电机,可以取伺服电机的定位完成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