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通态mcgse里导出USB功能怎么实现

楼主(2016-03-09):
各位大虾,通态mcgse里导出USB功能怎么实现 704376122 @ qq. com 谢谢大虾

网友A:
希望,各位老师能够指点,

网友B:
可在官网样例工程中下载

网友C:
制作U盘功能包啊,把文件输出到U盘就可以了

网友D(2016-06-14):
你是想将程序导入U盘还是想将程序保存的数据导入U盘?

网友E(2016-07-26):
开机时,蓝色进度条时,点击触摸屏面板
各种触摸屏、plc 等解密 网站:http://www.bls166.com

网友F:
直接进MCGS的 系统操作里面 要啥导啥 如果是做数据导入导出功能 他网站应该有案例的吧

网友G:
官网找到例子,国产软件的好处就是例子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