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伦触屏求助

楼主(2016-03-09):
在触屏上输入数值弹出的数字键盘偏有什么办法更改,编程软件自带的数字键盘都偏少

网友A:
自己做一个,用功能键,FK

网友B:
直接找到弹出的数字键盘的窗口修改就可以了。窗口50或51。

楼主:
我是tk6070ip的触屏用50,51窗口感觉很少怎样可以调大。自已做一个每编一个触摸屏每次都要做吗

楼主:
修改的话只能一个一个数字改吗,有简单方法吗?每编一个触屏却要修改吗?能保存后调用吗

网友B:
我也是一个一个数字改的。

楼主:
谢了我试下

网友C:
键盘也就是一个弹出窗口而已,你只要把做好的窗口放入键盘区就可以了。任何一个窗口都可以做为键盘使用。
增加键盘在系统设置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