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GXwork2请教?

楼主(2016-03-09):
想学教材上的fx3u—4ad中,编写程序发现不能打出【mov H33 U1\G0】
新手请教一下!!!!不懂!!!!

楼主:
是我没打对

网友A:
能打,键盘\有问题吧,大写试一下。

网友B:
键盘\有问题吧

网友C:
你确定那个事0不是o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D:
输入字符时一定要分清o和0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