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一个温度传感器的两根线可以同时并联到两个温控器上用吗?

楼主(2016-03-09):
请问 一个温度传感器的两根线可以同时并联到两个温控器上用吗?影响测量精度吗?

网友A:
热电偶的试过,可以,但精度没有测试过。PT100好像不行。
下载积分:+1(liupei1899)

网友B:
温度传感器 输出什么信号 ?电压(V) 还是 电流(mA)?
下载积分:+1(liupei1899)

网友C:
谁控制温度,让它俩打架吗?你是要干嘛呢?
下载积分:+1(liupei1899)

网友D:
可以的,我们厂就有好几种机器是这样的。两个公用一个感温线。一个在电箱内起限温,另一个在面板上起调节温度作用
下载积分:+1(liupei1899)

网友E:
二楼说的有道理 看信号类别
下载积分:+1(liupei1899)

网友F:
也不差一个传感器的钱吧
下载积分:+1(liupei1899)

网友G:
搞了去哟。。现在的 温控有两三路输出,,而且那东西不贵。。
下载积分:+1(liupei1899)

楼主:
PT100热电阻 一路接到温控器控温 一路接到PLC温度模块用于触摸屏显示 不知是不是可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PT100热电阻 一路接到温控器控温 一路接到PLC温度模块用于触摸屏显示 不知是不是可行?
PT100貌似不可以,测量时有个小电流流过PT100; 用2组PT100在一个护管里的

网友H:
有那种一支双测点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