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plc实现小车自动往返的具体实施细则

楼主(2016-03-10):
我刚到企业,学的是机设,现在让我把一台上料小车实现自动化,我是两眼一抹黑啊,以前学过plc,但是早就都还给老师了,想请各位前辈指点下,我应该怎么选plc和其他电器原件,编程的话1应该可以自己搞定,怎么去布线,怎么输入程序,怎么实现低压控制高压,哎呀,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了,先谢谢各位前辈,还请多多帮忙啊

网友A:
哪个企业会让你玩小车往返,而且一般的公司里机械和电气都是分开的
公司比较小,干的比较杂

网友B:
新人你好!我也在做小车自动往返AB点。不过老板提出了新要求,可以选择停到A点也可以停到B点并且速度还不一样继电器线路!电路以构思完成。 加油新人!
我也想加油,怎么加啊

网友C:
机设是机械设计么?,如果是机械设计刚毕业让搞电气设计真有点难为你。。招聘的人没脑子不跟你说清楚工作内容还是你知道这个工作要搞电气还硬着头皮接下来了?
招聘的时候就是说招机械设计,没说搞电器,前辈能不能给点建议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D:
教材中有典型案例的

网友E:
搞机械的玩电气,有点难度。

网友C:
啊哟我去,先说说上料小车的自动化控制要求,动作过程吧等。你那老板是疯了吧,招机械设计,却拿来干电气设计,公司里有搞电气设计的师傅么?有的话学学也是个好机会,要是没有。。。。。。你也不懂得拒绝,以后的日子有你爽的。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F:
这个其实也不难。主要是你现在还没有头绪。静下心来缕缕头绪吧。一天就完全能有思路的。再在施工过程中加以改善。完全没问题。
我的几点建议。
1.如果有plc那会简单很多。程序你应该没问题。
2.plc输入各个限位开关和启动开关和正反转的互锁信号。
3.plc输出控制继电器线圈。继电器触点控制电机的正反转接触器
4.线路接线不熟悉的时候无非多费点导线。但是主要功能是完全能实现的。
注意正反转互锁
注意plc信号线和各个相关电源电压。
那我怎么选材料呢,高低压控制柜,布线,变频器,我的天
下载积分:+2(莱芜冯凯) 真诚感谢!

网友G:
加油吧亲
平常心!平常心!

网友H:
加油啊,选对行业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