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三菱MR-J4伺服,回原点时96.1报警,如何解决?

楼主(2016-03-10):
各路大神来看看啊!!!

网友A:
希望有大仙来帮助一下

网友B:
你是不是在原点复位未完成的情况下实行了自动运行
大神请看楼下

楼主:
没有啊大神,他在碰到近点狗后没有切换到爬行速度,然后回原点的位置是对的,到原点后就立刻报警96.1

网友B:
到位范围PA10超出了吧,可能存在滞留脉冲,排除一下滞留脉冲

网友C:
排除滞留脉冲是清除CR端吗?

网友D:
在驱动器端子上应该有个清楚脉冲的口,我在je的伺服上有看到过,占一个PLC的输出口,编个程序就可以了。j4的话看看,能不能借鉴下

网友E:
这个我遇到过,你把驱动器参数格式化一下,再重新下载一下参数就好了
精通三菱,欧姆龙,西门子,Beckhoff,LABVIEW苏州地区承接PLC程序调试 QQ2150019823